DSP与LCD12864通信

楼主(2019-04-08):
我看28335的例程里面只配置了12864的控制引脚,为什么没有配置并行数据输出引脚?还有LCD12864的数据引脚应该和DSP的哪些引脚相连呢?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不可能没配置的,仔细找找。
可能不是并行数据输出引脚,而是普通输出引脚

网友C:
oled屏,模拟spi接口,这个现在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配置的,仔细找找。
可能不是并行数据输出引脚,而是普通输出引脚 ...

程序一开始它宏定义了一个地址
#define          LCD_DATA_BUS        (*((volatile  Uint16 *)0x4000))  //宏定义LCD的地址

然后传输的数据是给这个地址赋值
void LCD_DATA(uchar d) //把数据传给总线
{
    LCD_DATA_BUS = d;  //把要显示的值赋给总线
}

0x4000好像是XD0的地址,那这个意思是通过XD0-XD7并行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屏,模拟spi接口,这个现在比较成熟。

您好 我想问如果spi给LCD发送数据后,LCD模块会自动转化成屏幕的图像吗?还是说需要配置其他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一开始它宏定义了一个地址
#define          LCD_DATA_BUS        (*((volatile  Uint16 *)0x4000))  //宏定义LCD的 ...

不清楚。可能是吧

网友D:
如果直接连接  就看看你的LCD有没有SPI接口的   这个直接可以连接
其他的并行方式就是GPIO的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