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真的被这个N76E003的串口搞晕了。。

楼主(2019-04-08):
收的不对吧,用例程的测试0x55发给上位机,收到的是55,原来以为发的是对的.结果改成0x25收到的就不是0x25了,而是6d,在刷一遍程序,又变成AB了。。反正美刷一次程序都不一样。。有没有大佬救救我。。。
程序都是例程的

网友A:
去问问大佬吧!!!

网友B:
代碼發上來看看。改成什麼樣?

网友C:
波特率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碼發上來看看。改成什麼樣?

没改代码,纯例程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while(1)
    Send_Data_To_UART0(0x55);
}
就这段。。现在玩着玩着。。连0x55都不对了。。
本来16mhz还对的,改成16.6连0x55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不匹配吧

16和16.6都试过了,没法子了

网友C:
16.6是校准115200的吧,9600用不着,16M就行,能发出来数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波形,看看波特率到底正常吗,很简单的

网友D:
楼主上设备调调看。

网友D:
没楼主说的那么问题严重。刷例程怎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6是校准115200的吧,9600用不着,16M就行,能发出来数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波形,看看波特率到底 ...

如果波特率不对要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楼主说的那么问题严重。刷例程怎么是对的?

现在例程也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例程也不对了。。。。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换别人电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换别人电脑试试看。

应该不会的吧,之前调试stm8的时候就挺好的啊,现在搞这个的串口完全不知道咋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的吧,之前调试stm8的时候就挺好的啊,现在搞这个的串口完全不知道咋整 ...

不好意思吓着你了,我当成另外一个贴的问题了。
那个是另外一个关于串口的问题贴。
你跑官方例子如果好用的话,那么使用printf函数打印试试看,如果没问题,那么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E:
例程肯定没问题。
检查板子什么的,还有就是串口助手,串口-USB的那个东东,
直接用printf函数  打一串字符出来看看吧。printf函数官方也有例程。等串口助手接受到的字符都正确了,再去弄别的。
一般的波特率,是不需要调整缺省系统时钟的,越调越乱。最好有个示波器,发0XAA,直接可以识别出你单片机测试板上面到底发的是什么波特率。
记得有个很特别的问题,N76E003,缺省的串口TX端是51的准双向模式,弱上拉,负载能力很差的说,对于部分串口-USB,会出现错误。修改一下TX端口的模式,变成互补输出。

网友F:
用示波器掐波形看看 脉冲宽度是不是和波特率一致

网友G:
看看配置字啊,是不是配置字哪儿弄错哦

网友G:
正常情况你不可能同样的代码烧录多次,每次都不同,这种奇葩事情第一次听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正常情况你不可能同样的代码烧录多次,每次都不同,这种奇葩事情第一次听说。 ...

很明显,不是代码烧一次不一样,而是它本身就不稳定,所以,烧一次,断电一次什么的都会出现各种不一样,仅此而已。

网友H:
对于这种情况,不要相信串口调试助手,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

网友I:
我碰到过,把初始化函数改下,直接按波特率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不用它例程里计算的

网友J:
你这个现象有可能是两者的误差偏差不在同一方向导致数据通信失败,用示波器抓取两者的波形对比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现象有可能是两者的误差偏差不在同一方向导致数据通信失败,用示波器抓取两者的波形对比下看下 ...

用示波器看了,原来那块板子波特率没问题,就是收发的数据不对
换了块板子,发送没问题了,换的这块板子接收收不到了。。

网友K:
波特率不要搞太大

网友L:
解决了没

网友L:
好神奇,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M: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或者干扰导致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原来那块板子波特率没问题,就是收发的数据不对
换了块板子,发送没问题了,换的这块板子 ...

同個程式不同版子就有不同結果,看起來很像內振16MHz所造成的誤差,

這是因為範例有換算上的誤差,只要將範例做修正即可得到正確的baudrate

在這先貼上範例的公式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以9600來說  經範例的公式換算後會得到FF96  與手冊上的FF98不符,如圖片所示:

如果將換算的誤差修正後應該能解決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