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图腾柱

楼主(2019-04-09):
想请问一下这个图腾柱电路中,电阻R1对图中的图腾柱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控制MOS开关速度,保护MOS栅极

@花儿一样ha :百度关键字 MOS管、米勒平台
您好,可以认为R3的数值小流过MOS管栅极的电流大,则开关速度快吗

网友A:
r1下拉,确定nmos平时关闭状态。R3降低电流,提供保护

网友B:
防振铃,增阻尼。

网友C:
可以认为,R1,R3阻值小流进或流出MOS管栅极电容Cgs的电流大,则MOS管开关速度快。反之,R1,R3阻值大,开关速度慢。一般三极管推挽驱动的输出阻抗很小,因此,R1的影响通常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认为,R1,R3阻值小流进或流出MOS管栅极电容Cgs的电流大,则MOS管开关速度快。反之,R1,R3阻值大,开关 ...

R1可以在故障状态提供一点保护,栅极不会浮空,避免故障扩大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R1电阻对图腾柱中的两个三极管是否也有一些影响呀

网友E:
我觉得  可以不用前面的三极管电路

网友F:
正常线路,这样做很少,否则各种MOS门极驱动芯片就必须这么加一个电阻了,物理意义也不大,除非图腾柱输入可能悬空,那么R1的存在,可以提供确定的栅极低电平。

网友G:
怎么把图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