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咨询STM32L0唤醒时间和RTC精度问题

楼主(2019-04-09):
最近做了一个低功耗的电子二维码标签,使用的MCU为stm32L051,时钟晶振选择的外部晶振32768,功能为每次唤醒后刷新二维码(总用时约5秒),刷新完成后立即进入待机模式,系统内需要使用日期和时间,测试了7天发现,时间慢了约3分钟。目前未发现问题在哪里,现在有几个怀疑的地方,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 时钟晶振的电容,目前使用的是15p,是否使用不当?
2. 待机唤醒相当于执行系统上电/复位,程序需要执行RTC初始化流程,初始化流程中有等待晶振准备好的判断,是否判断期间RTC没有正常运行?

先谢谢大家了
说明:设备对功耗要求很高,目前待机模式下电流不超过1ua,所以选择待机模式。这样才能保证1个小时刷新一次时,可以运行7年。60秒刷新一次目前用于测试。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网友B:
晶振的匹配电容是有影响的, 不过影响更大的是晶振本身。
你可以换个晶振, 乃至晶振厂家

网友C:
7年只是理论计算值,一般情况下,电池是活不了7年的

网友D:
感觉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E:
楼主精度想达到多少啊

网友F:
我记得有一个while循环的

网友G:
那查的稍微多了点

网友H(2019-06-05):
你这偏差也太多了,7天差三分钟,接近300ppm, 你的晶体规格是多少?时间精度受晶体精度,电容精度,工作温度都有影响。

网友I:
这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