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编译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4-09):
各位大神  我用keil写了一个简单的c程序 但是编写的时候  提示没有.sct这个文件  这是什么文件?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第一次用keil 求大神帮帮小白

网友A:
我也不怎么了解啊!!!!!

网友B:
scatter文件, 不是必须的,可以自动生成
找个例程修改

网友C:
连接器那里重新选择一下

网友D:
在工程属性的 LINK 标签下,可以找到设置

网友E:
keil  使用几次之后 就熟悉了,没有错误的话,可以先不管它

网友F:
连接器需要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