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片上FLASH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19-04-09):
代码如下:
#define WRITE_ADDR 0x0807F800
int main(void)
{
        uint32_t buff[5] = {1,2,3,4,5};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fmc_unlock();

        fmc_page_erase(0x0807F800);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 FMC_FLAG_BANK0_WPERR | FMC_FLAG_BANK0_PGERR );

        fmc_word_program(WRITE_ADDR,0x88);

        fmc_lock();

        while(1)
        {

//                ST480_GetRawData();

                DelayMs(1000);

        }

}

楼主:
仿真查看memory发现无数据写入,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我哪里没配置好

楼主:
@版主大人 求指导

楼主:
结贴了,写入的地址不对

网友A(2021-04-07):
楼主GD32F303 片上FLASH最后有一个片区地址是不是0xA000 0000

网友B(2025-05-30):
检查写入地址

网友C:
FLASH写入前必须擦除对应地址的数据,通常以页或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若直接覆盖写入,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D:
检查电压稳定性

网友E:
在代码中实现地址对齐时,建议使用位操作(如address & ~0x7FF)确保对齐性,避免依赖十进制计算的近似结果。

网友F:
在写入和擦除操作后,需检查返回值或状态标志位,对错误情况进行处理,避免程序继续执行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