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9-04-09):
用的STC11F02的单片机,HT1380的RTC芯片,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钟,显示时间年月日和星期,带调整功能。正常使用了两年左右。RTC芯片的时钟和数据线是联在单片机的P3.0和P3.1(串口)上了。前些日子手贱,想着把RTC芯片的时钟线和数据线改到另两个闲置的单片机I/O口线上,结果这一下惹了麻烦,时钟开始乱跑乱显示,分钟会变,小时数也一会儿一变,年月日星期也都乱了,调日期的时候时间变成全零了。也不知道是单片机坏了还是RTC芯片坏了,好像换了一个新的HT1380也不行,等待高手给个解答吧。

网友A:
写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GPIO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C:
新换的IO是不是没上拉?

网友D:
那就换一个单片机试试呗。还有检查程序。。。。。。。。。。。。。。。。。。。。。。。。。。。。。。。

网友E:
难道被你测出BUG来了?

楼主:
画好的板子,用刀把联到串口的线划断了,用漆包线联到了p1.1和p1.2,RST的连接没有改变。之后程序就跑乱了,时间日期乱了套,调好之后能跑一会儿,小时数就跑乱了,年月日星期都乱套了,随机值,也不是初始化程序里预置的值。没办法又把漆包线拿掉,把用刀划断的铜箔用焊锡连上。还是不行,程序依旧乱跑。蒙圈了。。。搞的自己都不自信了,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程序,把数据从1380里读出来,显示一下。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不要怀疑已经量产超过10年的MCU,不就是IO操作一个借口IC嘛,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G:
程序问题。

网友H:
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烧录的时候有没有选错

网友I:
首先排除程序中排除其它可能的地方有操作P11和P12的,然后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J:
感觉2个芯片都没坏,像软件问题

楼主:
程序的起始地址0030H就不行,会跑乱,出错的现象是1380的所有数据都加1。把起始地址改为0100H,效果稍好一点,在公司一下午没问题,回家插上电,后半夜可又出错了。后来再改到0120H,用了一晚上没有发现数据错乱。请高手帮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K:
I2c读取时钟不正确;或者51上的计时中断干扰。仅供参考

网友L:
应该是你的FLASH程序段大小超出了你的启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