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iMX6开发板-uboot-网络设置和测试

楼主(2019-04-09):
将开发板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同时连接好调试串口,上电立即按 enter,即可进入
uboot。然后输入命令 pri,查看开发板当前的配置,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 ip 地址、子网掩码
等信息。

本文档测试路由器的 ip 为 192.168.2.1,需要对开发板进行如下设置。
使用命令“setenv ipaddr 192.168.2.100”设置开发板的 IP 地址。

使用命令“setenv gatewayip 192.168.2.1”设置网关。

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不用设置,此时使用命令“ping 192.168.2.16”ping 本地主
机,和使用命令“ping 202.108.22.5”ping 百度的 ip,如下图所示则表明网络已经连上。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赞一个啊!

网友B:
uboot-网络设置和测试赞啊

网友C:
Imx6平台应用太广泛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