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线性恒流电路mos管电流上不去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09):
驱动激光恒流电源  mos管VDS=100V ID=200A Rds=5.5毫欧 VCC 36v  激光器电流要求达到3.5A
问题:mos工作在线性区  电流达到2.2A时  mos管就被击穿  击穿时Vds=32V  Vgs=3V
有没有做过这类的驱动电源的大佬  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有什么解决方案

xch
2.2A* 32V = 70.4W . 不烧才怪

网友A:
我有这个产品的驱动图,要找找

网友A:
你这个搞法是自己设计还是抄的?这个做法鄙人觉得不合适,主要是看不懂你设计

那里的设计看不懂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看对不对
哪里不合适? 还请大佬指出来 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产品的驱动图,要找找

不知道大佬做的什么产品 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激光电源驱动板,不足之处还请指出来

@丿沙漏丨 :要找找 以前的图纸了
@debug_shen :啊...额... 那能让我看一下您的电路图吗
@دɳ©ح :all
@debug_shen :哪一部分?
打捞是不敢当的,只是你这个我真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B:
你算一下mos管的热功率吧

网友C:
电路没有大问题,出问题时调整管的电功率超过8瓦(激光管压降32V,如果是楼猪讲的Vds=32V,则调整管功耗是70瓦),散热不是很好时,是容易完蛋。有多大散热片,有风扇还是水冷管,或者是有致冷片?最好是加上过热保护,MOS管过热比三极管做调整管过热容易对付些,没有那么快烧坏

网友D:
如果允许的话,36V的电源最好降低后再使用。比如加一个Buck降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你这图纸好奇怪,看不懂。
供电怎么搞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连接在负载电阻上端?(漏了?)

电源电压36V 运放轨对轨12v 5v基准 嗯嗯 接在负载上端

网友E:
是不是你用电阻代替LD进行测试,烧了?

xch
@丿沙漏丨 :用一个OPA就能搞定. 多个香炉多个鬼. 把钱花在0漂移高档OPA,和精密REF上. 如果讲究些应该将LD 的输出光强检测反馈加上
@xch :电阻确实不行,检查后发现电阻也烧了 。。。 买了大功率led 准备 测试中 ,, 还有电路图哪里看起来怪 还请您能指出来
xch
@丿沙漏丨 :正因为使用电阻才烧.你得用多个二极管模拟LD
嗯嗯 是用电阻代替的 烧了 LD有点太贵

网友E(2019-05-14):
  VCC 36v  激光器电流要求达到3.5A
问题:mos工作在线性区  电流达到2.2A时  mos管就被击穿  击穿时Vds=32V  Vgs=3V
----------------------------------------------------------------------
你使用电阻来模拟LD是错误的.
估计你用小于 10ohm 电阻模拟LD.
假设10ohm, 2.2A 时,电阻压降22V,MOSFET 压降14V,MOSFET功耗达到31W.
一般散热条件是搞不定这么个发热的.

网友F:
R24的位置不对,应该放在IRP150的上面。

网友F:
VDS太高,你查一下手册,看看IRP150的安全区图就知道了。

网友G:
本座觉的应该用开关恒流,如果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用不了开关,那就换大三极管和散热片吧

网友H(2019-08-14):
mos管上功率70多W  烧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