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与稳压管组成的参考电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9-04-09):
这个电路是之前一个同事设计的电路。“LVCC”是32V电源,MC34072是运放,BZX84C12LT1G是12V的齐纳管。
没看明白运放在电路中的作用;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A:
Vref = Vz * R311 / (R311 + R339) = 12 * 22 / (22 + 7.5) = 8.95 (V)

更正:

Vref = Vz *  (R311 + R339)  / R311 = 12 * (22 + 7.5) / 22 = 16.09 (V)

网友B:
22K上面是12V,则算出7.5K上面是几V就可以了。
Vref=12V+12*7.5/22=16.09V
Vref=12(22+7.5)/22=16.09V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模仿对象是REF10基准源:

齐纳管和电桥电路相配合,可以进一步提高稳定性。

单单就理解电路原理的角度看,画成顶楼那种图,看起来是极度不舒服的:

提高稳压管的稳定性,最根本的方法是偏置电流是恒流源:

第一张图是对的正反馈糸数为0,余下的反馈相位是错的。
不稳定,原理相位不同。

网友D:
这样电路有什么优点吗?跟用TL431做的基准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二极管的电流不会随电源电压而变化?
是功耗会低些还是基准电压会稳定些?

网友E:
a=7.5/(22.5+7.5)
aVo=Vo-12
Vo=16.09 V
dt=7.5mv/°c/(1-a)=10.05mv/°c
齐纳管的温漂注定了这个电路不可能是基准源,应该是给某个器件提供偏置和+10.05mv/°c温度补偿

网友F:
可以做过冷端补偿电压的基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a=7.5/(22.5+7.5)
aVo=Vo-12
Vo=16.09 V

你好,请问
dt=7.5mv/°c/(1-a)=10.05mv/°c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还有原理图中的“+7.5mV/°C”是怎么得到的呢?我在数据手册里没找到这个参数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模仿对象是REF10基准源:

喔,这不就是 把帮流(功效)管摘掉 的负反馈稳压电路吗?
基准,应该是 只指挥,不参战 的,地脚,却是人潮滚滚,沙泥俱下之处,基准置于地脚是发挥不出其应有水平的,
电压基准,如能切实做到 只提供参考,不负责运作,恒流是错不了的。

网友F:
输出电压为12(22+7.5)/2=16v ,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4/4.7=0.9ma,负反馈作用强于正反馈,故稳定。负反馈是糸数为1,正反馈糸数为7.5/(22+7.5)

网友G:
稳压管+运放<<带隙 !
带隙本身没有任何基准元件,但其电路架构能把自然规律中的关键部份利用起来,二极管加运放,咋整还不过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