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在实际应用

楼主(2019-04-09):
FaultISR(void)    和

IntDefaultHandler(void)

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

IntDefaultHandler是一个死循环
FaultISR(void)   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3
都是死循环

网友A:
手动复位,但是还是找到问题原因最好...

网友B:
要根据系统的设计,在出问题后对不同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C: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C:
软件上设置看门狗强制复位。

网友D:
没有用过defaultISR
这个应该是中断有问题的时候进入的吧

网友E:
死循环就一直在里边循环的
中断的应用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功耗的设计

网友F:
这个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置的,再者就是中断服务函数的设计。

网友G:
首先想办法别死循环 看看硬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看楼主想达到什么目的呀

网友I:
这个循环是处理错误的吗

网友J:
看楼主想法啦

网友K:
说明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啊

网友L:
你说的这个中断 是属于非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