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出MOVX指令

楼主(2019-04-09):
RAM不够,外部扩展SRAM。在KEIL C下开发编译,如何设置让编译器知道有外部扩展RAM,从而编译出MOVX指令!

网友A:
用xdata来指定变量区域;
或者使用large模式。

网友B:
加XDATA指定访问的数据在片外64K字节数据存储器内,用MOVX指令访问,再去看C51相关说明

网友C:
只要用XDATA定义变量 编译时就会自动生成了MOVX指令吗?

网友D:
如果的device只有内部RAM,没有XDATA,代码里强制加入XDATA,会导致编译器编译不过嘛?

网友E:
C51有三种存储器模式是SMALL,COMPACT,LARGE;更详细的你找本关于C51全面点书看看

网友F:
xdata 指单片机里的Flash存取器,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

网友G:
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

网友H:
不会用汇编啊

网友I:
说的是用汇编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