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写一个字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9-04-09):
大家有谁知道在F2812里面调用API函数库烧写一个字节需要多长时间吗?

网友A:
LZ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B:
放在死循环里不停的写数,让一个IO口来发出波形

网友C:
烧写到flash里面吗?
你的2812配置的什么时钟频率?

网友D:
楼主可以通过dma读写。
这个时间的应该是us级别的,主要是跟主时钟相关系的

网友E:
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跟主频有关系啊

网友G:
可以自己写一个小函数测试一下

网友H:
那这样的小程序怎么写呢 因为误差会比较的大

网友I:
用很多次来减小这个误差

网友J:
可是用for循环也是需要时间的 啊

网友K:
请问一下 你的2812 是TI的DSP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