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再修改了么

楼主(2019-04-09):
保存好cdb文件后,在工程里双击打开,提示“Opening configuration file as read only” dsp/BIOS配置文件cdb保存以后,不能再修改了么

网友A:
右击LOG,“insert LOG”反灰
其他的insert的呢?

网友B:
如果是在一个工程中,将dsp/bios的配置文件导入后,是无法进行相关修改的

网友C:
需要打开tcf文件修改

网友D:
dsp/BIOS配置文件cdb保存以后,无法再修改

网友E:
我原来也遇到过此问题 是不能修改了呢

网友F:
请问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G: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H:
配置文件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