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入射波和反射波都是实实在在的物理(电磁)波

楼主(2019-04-09):
我们知道,(行)驻波是由两列同频反向行波叠加干涉而成的电磁波形态。同频反向行波叠加干涉的最常见范例就是入射波反射波的叠加

入射波通常就是由信号源所产生的正向电磁波(行波),而反射波则就是入射波遇非连续均匀界面后的反向行波,两列同频反向行波叠加后就形成了(行)驻波。

射频功率放大器输出的行波若反射回来,其就可能损坏放大器,这其实就是反射波能量作用于放大器所致。所以,通常不宜将射频功率输出开路(或短路)。

其实,几乎所有不能自行发光的物体都是通过其对入射光(电磁波)反射光(电磁波)被我们看到的,譬如月亮。

楼主:
电磁行波是电磁波中最基本的形式,其也是整个电磁波理论的基础。下面引一个相关帖子:

电磁波理论常识——入反射波和透射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6350-1-1.html

楼主:
认为入射波和反射波不是物理波,基本可以断定其中学物理(光学)都没学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为入射波和反射波不是物理波,基本可以断定其中学物理(光学)都没学好。
...

我已经知道套路了,预计有人接下来要说:

中学波不是大学波;
中学入射不是大学入射;
中学反射不是大学反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认为入射波和反射波不是物理波,基本可以断定其中学物理(光学)都没学好。
...

不是光学没学好,是整个中学物理都没学好。
无论是直接观测还是间接观测(利用仪器,甚至观测间接量),只要观测到波,必定是物理上存在的波。因为“观测”就意味着从被观测对象取得了一些能量。

网友C(点评):
神仙在打架,我来凑热闹!“因为“观测”就意味着从被观测对象取得了一些能量。”以我观测太阳光为例,太阳光是一种波吧(波粒二象性)?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太阳肯定是被观测对象,那么因为我的“观测”而从太阳获取到了能量?难怪气功大师给我做功的时候说吸取了太阳的能量转给我,还说相当于我吃了一只老母鸡。想想就高兴,吃了一只老母鸡,还不用产生副产品

网友D:
上次批斗“积分常数”,连电路理论中所说的积分常数是啥意思都搞不清,跑微积分教科书中找到个C:

他以为不同学科中,只要术语的汉字相同,意思也就相同

睁大眼珠子看清了,看看电路理论中的积分常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个帖子,连我原话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又展开批斗了。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批斗的靶子是什么。

我几曾何时说过电磁入射波和反射波不是物理波啦????????????????????????????????????????????????????????????????????????????????????????????????????????????????????????????????????????????????????????????????????????????????????????????????????????????????????????????????????????????????????????????????????????????????????????????????????????????????????????????????????????????????????????????????????????????????????????????????????????????????????????????????????????????????????????????????????????????????????????????????????????????????????????????????

附录原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连我原话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又展开批斗了。

你说的是,传输线中入反射波与电磁入反射波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传输线中入反射波与电磁入反射波的区别?

我在你那个帖子里说过了,如果它是真实的物理波,那么它必须具备实际物理波所有特征,例如这个:

数学意义上的行波太简单了,只要某个函数能写成这种形式就OK:

网友F:
我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些东西我也用不到!我只看结果,谁对谁错都没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谁可以说明,驻波出现在信号端还是负载端或者其它路径,而此驻波形狀为何?可能只有H大师答得出來。x大只 ...

绿色是波形变化边界,蓝色是驻波,波形向右传递,动态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光学没学好,是整个中学物理都没学好。
无论是直接观测还是间接观测(利用仪器,甚至观测间接量),只 ...

难怪老人家总说没事的时候多晒晒太阳,原来还可以吸取太阳能量。大~补~~啊~~~(请自配巩汉林音)。还有xukun977的帖子说您对其警告并禁言了,是否确有其事?学术上的事情可以讨论,但动用手中的权利干这种事情是否不太光彩?如果版主大人看我不顺眼也可以对我警告并禁言。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怪老人家总说没事的时候多晒晒太阳,原来还可以吸取太阳能量。大~补~~啊~~~(请自配巩汉林音)。还有xu ...

人活着要有危机感!

网友I:
都是杠精,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理解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但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