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lash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9-04-10):
各位好:
最近在想一个问题:flash的寿命,到底是写寿命还是擦除寿命?
具体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flash都是块擦除的,而且看到好几个datasheet都是标明erase/program cycles, 那么这个寿命,究竟是指erase次数还是program次数呢?
因为flash是块擦除,如果一次擦除一块,然后一点一点(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0,写了256次才写完这块,然后再擦除,那么到底是按照写的次数计寿命还是擦除次数计寿命?
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牵扯到flash内部结构了。或者我的想法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网友A:
擦除了肯定是要编程的

网友B:
和工艺有关了吧,一般可以认为是改写次数;
可以找个芯片测试一下呀,反复操作一个扇区,平常写入55aa或fe之类的固定数据,在擦除和写入后校验,一定次数后写0或1,和擦除后的相反的数据,这样就可以知道怎样的先坏了;还可以在另一个扇区中反复的写,不擦除,或反复的擦除不写入;
一般一次处理时间在MS或以下级别,每秒可以有几百上千次,就是10W的寿命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C:
擦除-写,是个循环,你举的例子,写了256次,具体到每一位仍然是写了一次,所以是一次写满一个块,还是分很多次写满一个块,是一样的,只算一次的。
微观上看,写入必定是一个一个写入,擦除则是整体擦除,只计算擦除次数也就可以了。

感觉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网友D:
擦除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除-写,是个循环,你举的例子,写了256次,具体到每一位仍然是写了一次,所以是一次写满一个块,还是分很 ...

感觉你这个说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