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控mcu与按键mcu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9-04-10):
请问触控mcu与按键mcu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用触控mcu来做按键控制mcu可以吗

现在用的mcu是sc92f833m

网友A:
楼主描述混乱,请详细说明

网友B:
难道触摸的比较便宜?

网友C:
完全可以。所谓的触控mcu只是能实现触控功能的mcu而已,当然,可能厂家提供了触控相关的库函数。
其本质就是一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混乱,请详细说明

就是现在有一块触控的控制板,想把基板改成按键控制,查了mcu ic式样书,得知IC触控的,对这方面不了解,所以问问大家,能否把基板由触控改为按键控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所谓的触控mcu只是能实现触控功能的mcu而已,当然,可能厂家提供了触控相关的库函数。
其本质就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有一块触控的控制板,想把基板改成按键控制,查了mcu ic式样书,得知IC触控的,对这方面不了解, ...

完全可以

网友D:
只是多个外设吧

网友E: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F:
有需要触摸按键芯片、水位检测芯片,可随时联系我:陈先生Q1045818740。原厂,随时提供技术支持,工业级设计,ESD:8KV,接触模式;EFT:4KV;动态CS: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