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Harmony 3.0教程(2023年4月更新)

楼主(2019-04-10):
从基本器件配置到基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设计,32位单片机(MCU)的应用在复杂性和开发模型方面差异巨大。为帮助开发人员简化和调整设计,Microchip近日推出了最新版本的统一软件框架MPLAB® Harmony 3.0(v3),首次为SAM MCU提供支持。其强大的开发环境将逐渐增加对Microchip所有32位PIC®和SAM MCU产品的支持,为开发人员提供更多选择,以满足不同的终端应用需求。

为了便于大家使用这款最新版的软件框架,我们32位产品部的专家们撰写了一系列的教程,此贴将不断更新。

请至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Knowledge&a=index&id=172 查询最新的教程。

目前我们已发布Harmony 3基础篇01-39

来学习,支持一下
USB Host CDC,有相关的教程文档吗?谢谢
好帖子,介绍全面,顶一个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赞一个啊!

网友B:
中文版呀,得支持
官网在改版后,重点强化了销售部分。而技术资料类就像加了几堵墙,得绕半天,还不一定能找着。效果比以前的版本差太远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呀,得支持
官网在改版后,重点强化了销售部分。而技术资料类就像加了几堵墙,得绕半天,还不一定能 ...

那就多关注我们这个在中国的网站吧www.microchip.com.cn

网友C:
PIC好多中文资料做的特别好。

网友D:
小编推荐一个跟这个搭配的便宜点的开发板呗,一边学一边做效果才好呀

上面文档中做演示的板子ATSAMD21-XPRO应该就可以,官网正版价格188.54RMB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ATSAMD21-XPRO

网友E:
我按照这个来 生成的工程编译不通过 报错是文件路径错误,我直接打开harmony里面的APP工程 也是同样的报错!请问帮助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编推荐一个跟这个搭配的便宜点的开发板呗,一边学一边做效果才好呀

待小编呼叫下MCU32的同事,给推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按照这个来 生成的工程编译不通过 报错是文件路径错误,我直接打开harmony里面的APP工程 也是同样的报错 ...

我去咨询下32位的同事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咨询下32位的同事哦

我咨询过了 说编译器使用最新 XC32 不用ARM编译就OK了 因为我使用的是ARM芯片 使用最新的XC32 支持ARM编译 我还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咨询过了 说编译器使用最新 XC32 不用ARM编译就OK了 因为我使用的是ARM芯片 使用最新的XC32 支持ARM编 ...

哦哦,了解。

谢谢! 我这边使用最新的XC32 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网友F:
装了2台电脑,试了几天还是这个效果,根本没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装了2台电脑,试了几天还是这个效果,根本没法用

如果首次使用,建议按照如上手册的默认路径等操作。另外,建议具体问题在论坛里另外起一个问题帖,以便其他人容易看到问题和及时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首次使用,建议按照如上手册的默认路径等操作。另外,建议具体问题在论坛里另外起一个问题帖,以便其 ...

不用怀疑安装方法,我参加了microchip的培训,感觉应该是兼容上面的问题,MH3都是用python生成代码的,我感觉可能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H(2019-06-12):
不错的资料,正好可以学习和练习MHC。

网友I(2019-07-20):
您好,按MPLAB® Harmony 3之基础篇(06) -- 基于SAME70 LCC创建图形工程操作,为什么我的工程加载没有gfx这个模块呢,使用其他的32位也没有显示,使用的是就是Harmony 3进行操作的,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J:
开发板,开发板,开发板!!
重要的事情说3遍。

没有开发板,用户就不能熟悉,只能干看着,
一切都是白搭。

看看ST的开发板丰富性,性价比......

MICROCHIP牵涉到钱的问题确实不是一般的抠门。

我看也就是家电领域的比较的简单的单片机还有点希望,其他的根本没办法和ST PK。

网友K(2019-08-21):
MPLAB® Harmony 3.0教程的安装真是慢的一塌糊涂,很容易让人没耐心,用户体验也很慢,希望可以后续改正。

网友K:
    Harmony的安装真是慢的一塌糊涂,很容易让人没耐心,用户体验也很慢,希望可以后续改正。

真的慢,但是其实是太大了,印象好像是2+G。。。也能理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C:
PIC好多中文资料做的特别好。

现在没了

网友L:
新出的芯片以及原ATMEL的芯片都不出中文资料,给“高级电工”用的?

网友M(2019-09-26):
确实不错的总结,学习一下

网友N:
这种中文文档给力。

网友M:
按照   MPLAB® Harmony 3之基础篇(04) -- 如何使用调试信息系统服务     测试SAMD21 Xplained pro板子,使用mplab5.25 和 harmony3 已经与教程不相符了,另外产生的代码没有看到串口数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按照   MPLAB® Harmony 3之基础篇(04) -- 如何使用调试信息系统服务     测试SAMD21 Xplained pro板子, ...

有输出,必须增加一个bsp模块

网友O(2019-11-04):
学习一下,这个一般用于哪些系列

网友P(2020-01-16):
按第一个文档安装好了,但新建工程有下面这个步骤,怎么都过不去,要选Framework path,但找到Harmony安装目录,还不能选。咋回事?

网友(2020-02-28):
您好,请问一下为啥不支持PIC32MK1024GPD064?

网友Q:
比harmony 1,2 好多了

网友Q:
需要更多资料!

网友R(2020-04-06):
新建工程的时候没有器件型号,这个是少安装了什么东西?

网友S:
有没有CAN的dome,求一个啊。。。

网友T:
USB Host CDC,有相关的教程文档吗?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F:
装了2台电脑,试了几天还是这个效果,根本没法用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win10x64

网友U(2020-10-31):
PIC中文资料做的是真的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K:
Harmony的安装真是慢的一塌糊涂,很容易让人没耐心,用户体验也很慢,希望可以后续改正。

...

那应该也没办法,毕竟东西太大。

网友V:
一看名称我还以为是鸿蒙

网友Q(2020-12-02):
有没有事件系统的学习资料,了解的不透彻。

网友P(2021-08-07):
在用PIC32MK,配置看门狗时发现是灰色的,这个时间怎么改?

网友P:
引用 网友P:
在用PIC32MK,配置看门狗时发现是灰色的,这个时间怎么改?

找到了,分频在配置寄存器

网友W:
能申请开发版吗

网友X(2021-09-14):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呀,得支持
官网在改版后,重点强化了销售部分。而技术资料类就像加了几堵墙,得绕半天,还不一定能 ...

何止难找,之前官网还有技术资料,现在改版后的资料基本都找不到了,还得向原厂FAE寻求帮助,真难搞呀

网友Y:
引用 网友X:
何止难找,之前官网还有技术资料,现在改版后的资料基本都找不到了,还得向原厂FAE寻求帮助,真难搞呀 ...

那个麦田论坛,对吧?

网友J(2021-10-21):
太乱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且高级应用和开发板硬件深度绑定,高级应用的移植介绍一点没有,基本上就是开发板的代码生成向导而已。
意义不大。
看了一圈,没办法用到自己的项目中,除了照抄开发板意外。

看起来很美,可是用以来很难

网友J:
这几天仔细研究了一下,确实是个好东西。
太大了,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网友J:
有个问题,请microchip的人回答一下,就是图形工程设计,看起来有很多模块,
比如接口,驱动,图形库,硬件抽象层等等。

自己需要开发micochip的例子没有提供的配置,但是接口也能连接起来的实际使用是否受限?

是否这些模块,能够不需要太多条件,无缝的集成在一起?

网友J:
比如用legato图形库,使用ATSAMC系列并口,驱动SSD1963,7存显示屏,是否会能够不受器件的型号限制?
因为例子给的都是只是SAME系列的

网友J:
还要就是microchip的硬件开发板实在是太少,太贵,
一个5寸屏要好几千,可以买台电脑了

网友J:
有没有每个模块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文档?
现在看起来很好,
由于缺乏硬件实验条件,还真不敢在项目中贸然使用

网友J:
每个例子几乎都要换一种开发板,
一块开发板还不行,还要有适配的显示器或者其他子板,
开发板就那么几个器件,价格还极其贵,
microchip这是要在开发板上发财,
还是想推广芯片?

真花多一点钱,容易学还行,关键这么多开发板你都要去熟悉他的原理图,熟悉的配置.....

选一两种片子,做个功能全的,是多大的难事?
真是无语了

网友Z:
Harmony,碰瓷的吗?

网友AA(2022-06-14):
主分享的几篇**都很值得学习哟

网友AB(2023-08-31):
太慢了,感觉安装的太慢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呀,得支持
官网在改版后,重点强化了销售部分。而技术资料类就像加了几堵墙,得绕半天,还不一定能 ...

是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那就多关注我们这个在中国的网站吧www.microchip.com.cn

是的

网友AE:
资料都是中文的,不错,不错的

网友AF(2023-12-11):
(五) 使用 MCC 创建 32 位 MCU 的 Harmony 3 项目
第6节完成后,不会弹出 Finish的框,只让import。(全程联网)  然后没有办法下载库文件,后面根本无法进行。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五) 使用 MCC 创建 32 位 MCU 的 Harmony 3 项目
第6节完成后,不会弹出 Finish的框,只让import。(全程 ...

我也是,解决没有?朋友。我换了电脑,网络,完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