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悬浮“地”的理解

楼主(2019-04-10):
【不懂就问】
最典型的就是桥式电路里面
每个桥臂中,下桥臂的驱动很容易理解,驱动信号从下管门极输入,驱动信号的“地”就是下管源极所连接的“地”(GND)
但是上桥臂不一样,驱动信号同样从上管门极输入,但是上管的“地”(即上管的源极)是悬浮的
因为下管截止了,上管的源极就悬浮了,这里不太明白怎么理解,此时给上管驱动信号的“地”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电路板上的 "地" 就是一个参考点,没有其它的太多的意义,以前用PNP管子为主时是正极为地,后来NPN的管子多了,又成了负极接地,所以在一个电器中如果看到正极接地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历史的东东了(PNP,NPN混合电路),这里的全是电气接地,没有和大地连接

电路分析中有时说的是它自身的情况,以自身的某个引脚为参考,如NPN的管子,提到VBE多少多少,就是E极为地的电压,和使用的电路没有关系,一般的管子都有自己的参考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的 "地" 就是一个参考点,没有其它的太多的意义,以前用PNP管子为主时是正极为地,后来NPN的管子多了, ...

如果看到正极接地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历史的东东了(PNP,NPN混合电路),这里的全是电气接地,没有和大地连接

这一句话后面怎么理解,怎么没有和大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的 "地" 就是一个参考点,没有其它的太多的意义,以前用PNP管子为主时是正极为地,后来NPN的管子多了, ...

提到VBE多少多少,就是E极为地的电压,和使用的电路没有关系,一般的管子都有自己的参考引脚

管子有自己的参考引脚 这个参考引脚和板子的地
以及板子的地 和 脚踩的大地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看到正极接地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历史的东东了(PNP,NPN混合电路),这里的全是电气接地,没有和大地连接

...

这个忽略吧,大约几十年前的电路是正极接地的,时间不详,主要是还没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忽略吧,大约几十年前的电路是正极接地的,时间不详,主要是还没有我; ...

谢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