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出故障了,之前一直很好。

楼主(2019-04-10):
请问下,大家接插件都用什么品牌的,我这边之前一直没出问题,现在突然出了好几个接插件故障。。。郁闷了。。

网友A(点评):
你的接插件换过供应商或品牌吗?还有线材和制作端子/焊接的人员有没有更换?另外所处的行业和利润率也是你要考虑的。都知道名牌的端子/接插件好,可对于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你选择高档接插件的后果可能是负利润。呵呵!

楼主:
我用的类型是 xh2.54-2p。。和ch3.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类型是 xh2.54-2p。。和ch3.96

从这两个型号看来还是一般的大陆货。选择稍好/大点的厂家,注重线材选择和端子压制工艺应当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B:
如果问接插件用什么品牌,那你现在肯定就不是用的品牌的,产品也不是做的“高端”的,建议还是不要去用品牌的,用不起。

PS:不是我打击你。莫仕、JST品牌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点评):
你系坏淫。呵呵!

网友C:
红星的也还可以。

连接器选择确实费神

楼主(2021-01-25):
引用 网友C:
红星的也还可以。

连接器选择确实费神

后来用的红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