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变带宽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9-04-10):
用DDS做频率合成,最后输出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如果输出频率变化范围比较大,比如fmax>2*fmin(MHz),DDS的时钟频率大概在fc~5*fmax,这个低通滤波器要怎么设计才能确保在fmin和fmax都输出比较纯净的正弦波?

网友A:
你可以添加一些抖动,这样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就不用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添加一些抖动,这样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就不用变了,

兄台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这个抖动?对这个完全没印象。模电用的最多的还是上学的时候。。。

网友B:
时钟fc~5*fmax,看不懂。如果说fc是时钟,这句话的意思是时钟频率是fmax的5倍,那么这个滤波器还是很好弄的,阶数高一些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这个抖动?对这个完全没印象。模电用的最多的还是上学的时候。。。 ...

DDS前,在数据上添加抖动,

网友C:
我是用几段滤波来实现。

网友D:
按大约1/2采样频率来做重构滤波。

网友E:
按大约1/2时钟频率做个2阶或者4阶低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