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隔离检测PWM信号的幅度?

楼主(2019-04-10):
如何隔离检测PWM信号的幅度?
信号源是一个固定1KHZ,占空比10%-90%的PWM信号,输出阻抗是1K,电压幅度会变化(6V-12V)。
如何做一个低成本(2元左右)隔离电路,让单片机检测到该信号的变化幅度。模拟量(AD采样)和数字量(PWM占空比或者频率)都可以。
精度要求不高,能分辨出来信号源6V、9V、12V即可。

网友A: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你可有

楼主(点评):
当然可以赏,不知道如何赏RMB?

网友B:
    电阻分压,用单片机自带的ADC采集。。。。

网友A(点评):
隔离可以这样?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看需要隔离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频率范围,1M电阻可以隔离200V。。。。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假隔离。。。他说的跟你不是一回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分产品,要是只是隔离几十V的干扰我这个成本最低,要跨距离可以选择1W左右的插件电阻,跨接100K,不会有什么干扰,当然那你要隔离几百V的,只能用光耦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从他第一句话理解就认为是要光耦,可能我理解的隔离不太一样

楼主:
初步设想是运放加光耦隔离。首先把PWM幅度信号转换成电压,电压再转成PWM的频率或者占空比,通过光耦传给单片机。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搞过的大侠推荐一个电路过来。谢谢

网友A(点评):
可以做到 我做过类似的隔离电压读adc

网友C:
PWM波幅度会变化?这好像就不该发生,PWM的有效性,首先必须保证其幅度是稳定的,如果幅度不稳定,加限幅回路,就可以正常恢复该PWM的有效性。
还是你关于PWM波的描述有问题,意思其实只是PWM占空比会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设想是运放加光耦隔离。首先把PWM幅度信号转换成电压,电压再转成PWM的频率或者占空比,通过光耦传给单 ...

如果目标只是隔离检测PWM占空比,那就简单了,直接平均值滤波,再AD采样,然后低成本的线性光耦隔离传输,由于采用低成本线性光耦,波特率不能太高就是了。至于AD,12位带AD单片机+外围+光耦,就不到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目标只是隔离检测PWM占空比,那就简单了,直接平均值滤波,再AD采样,然后低成本的线性光耦隔离传输 ...

需要的是隔离检测PWM的电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