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怎么进行ESD设计?

楼主(2019-04-10):
USB接口,有一个金属壳子,通过焊盘焊接到PCB上,但这个金属壳子怎么与GND之间连接,我在网上搜了好多资料,没有统一的连接电路和标准,大家能谈一下,平时设计时,这部分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可以具体一点。

网友B:
一法: 两者之间用  电阻1M || 电容0.1UF/300V  连接

网友C(2019-06-17):
一般接法就是直接的把USB的外壳和地线连接,这个外壳是和USB线的屏蔽层连接在一起的。如果需要增加抗干扰的话建议在屏蔽层和PCB的地线之间增加磁珠之类的做一些隔离。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