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干扰抑制

楼主(2019-04-10):
“21学堂”中“干扰噪声及其抑制”已更新到“传导干扰抑制”,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682894-1-1.html

楼主:
抑制传导干扰常用滤波方法,具体需根据信号和干扰源的频谱特性选择和设计相应技术方案。

利用磁滞损耗特性所制成的一大类器件(磁珠)被广泛用于抗电磁传导干扰

网友A:
上面的理论部分,是电磁学书籍上磁滞回线部分,证明了磁滞回线面积是每周期单位体积内的能量损失--磁滞损耗。
下面部分模仿杨教授的实用技术,抄了个磁珠手册的阻抗-频率特征图。

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是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网友B:
如果21IC哪天请大家吃饭,你们两个如果坐一张桌子,会不会打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21IC哪天请大家吃饭,你们两个如果坐一张桌子,会不会打起来?

不是打不打的事,而是电感的非线性模型,你要是能有本事完整地complete表征出来,你这个成果至少价值百万。

所以,谁要说谁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99%的几率的是忽悠,1%的几率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