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选频电路

楼主(2019-04-10):
请问+V接在中心抽头和接在红色箭头的区别是什么?
只是变压作用吗?

网友A:
接到红色箭头处,电流还怎么流过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红色箭头处,电流还怎么流过绕组?

不好意思,箭头指错了,已更正

网友B:
阻抗变换,谐振最佳阻抗和三极管输出阻抗原本就不是一回事情,这样的做法,提高了谐振阻抗(更大的电感更小的电容),也就是提高了谐振选频回路的Q值。

网友C:
这问题,我在帖子(部份接入法)谈论过,要匹配的,是 实际电阻。

网友C:
阻抗,就是 负载或扰动 对电压的影响。

三极管的输出,动态电阻大,实际电阻小,
线圈,如作变压器用,阻抗变换比为 匝数的平方。

网友C:
电源电压 12V,管子的载流能力 1A,负载 4Ω或 4k,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就是偏置的Vce÷Ic。

Vce = 电源电压-欧姆定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就是偏置的Vce÷Ic。

谁教你的让他退钱吧。。。

@123987 :让老天爷退钱。
@123987 :让老天爷退钱。
那要是人家是自学的呢?找谁退钱?再说古语有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凭啥你学不好,让你老师退钱?又不是蓝翔,包教包会,学不会免费再学。

网友F:
你这个是高频电路吧?

如果是,这个是因为解放前穷人没办法搞的。因为,没有合适的小尺寸大电容可供选择。

网友C:
设,Vcc=12V, Ic=1A,
如果,感容两抗各为 10Ω,Q值皆 100,则此振子相当于 1kΩ 的电阻,
把匝数往红箭头方向增至三倍,则管子的负载就是 10Ω,输出(或输入) 阻抗却只有 30/9 Ω,管子不饱和,振子嘛,既可大口吃饭又能**自我原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谁教你的让他退钱吧。。。

这个,确实应该退钱。

网友G:
我在评论元 增 民的模拟电路时就贴过这样一幅图片

这是8050小功率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族。图中红色三角形表示了不同工作点处的输出电阻。不同工作点处的输出电阻各不相同。

网友G:
Vce÷Ic,在集电极特性曲线族平面上表现为从原点到Vce并且Ic那点的一条直线。该直线的斜率的倒数就是Vce÷Ic。

网友H:
这不是退或不退钱的问题,问题是此非彼,彼非此。在此不细解啦

明智!佛曰:不能讲。细解正导,我也不须向您付钱;若误导,我也没有权利让您退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就是偏置的Vce÷Ic。

我觉得,至少静态时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比如,SS8050的C极串1K电阻到3V,IC=1mA,则电阻压降1V,Vce=2V,那么Vce就等效于一个电阻压降,电阻=Vce/Ic=2/1=2K,也就是说,三极管的CE脚相当于2K电阻。

网友C:
没绿叶扶持,花不会好,
作为谐振型高放,尤其是功放,LC槽路必须 部份接入,才能 选择性与功率增益 兼顾!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至少静态时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比如,SS8050的C极串1K电阻到3V,IC=1mA,则电阻压降1V,Vce=2V ...

这是 实际电阻,16楼 那个是 动态电阻,动态电阻 需要实际电阻的变化 才能实现,

有那么的一个「电阻」,当你给它 10V 时,它的阻值是 10Ω,给它 20V,阻值变成 20Ω,如此类推,那么,这元件能做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Vcc=12V, Ic=1A,
如果,感容两抗各为 10Ω,Q值皆 100,则此振子相当于 1kΩ 的电阻,
把匝数往红 ...

感容两抗各为 10Ω,Q值皆 100,则此振子相当于 1kΩ 的电阻

请问这个1k欧是怎样推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容两抗各为 10Ω,Q值皆 100,则此振子相当于 1kΩ 的电阻

请问这个1k欧是怎样推出来的? ...

10Ω 乘以Q值 100 ,恰是1kΩ 。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Ω 乘以Q值 100 ,恰是1kΩ 。

刚看了Q值的定义,现在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 实际电阻,16楼 那个是 动态电阻,动态电阻 需要实际电阻的变化 才能实现,

有那么的一个「电阻」 ...

很明显的,可以做恒流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