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2V供电的LM258输出摆幅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9-04-10):
LM258,±12V供电,输出的负半周在5V左右就限幅了,怎么会这样呢?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负载很重?

楼主:
回二楼,负载3K以上,并且拿掉负载也是如此

楼主:
不加负载也是如此

网友B:
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是多少?看着像是共模电压太高的问题

网友A:
你没有适当偏置。。。。

7脚吸入的电流,需要偏置电路提供给它。

网友A:
5脚是接地么?。。。

网友A:
你的R4如果是240欧,可以算是重负载。。。

网友A:
或者,R4是丝印240?

网友C:
给个局部图让大家猜吗?真心问就把图给全,问题问清楚

网友D:
240欧姆,5V就超过20mA了,你看下规格书,LM258合适输出这么大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40欧姆,5V就超过20mA了,你看下规格书,LM258合适输出这么大电流吗?

SINK电流,15ma(typ),10mA(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K电流,15ma(typ),10mA(min)

谢谢,的确是反馈电阻太小导致的。

网友E:
运放的输出电流一般都很小,几十ma左右,电流大了,带不动负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