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防止放大器输出出现过压的电路

楼主(2019-04-10):
防止放大器输出出现过压的电路

      对汽车电子的普遍要求是任何直接连接到线束的设备都必须能承受电池电压的短路。尽管这种要求比较严酷,但它对于汽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十分必要的。一个需要这种保护的例子是音频放大器,它会在汽车内部产生指示灯噪声。尽管这种放大器在低于电池电压的3.3或5V下工作,但它必须能承受电池的满荷电压。适合这种放大器的保护网络,也可以用于其它汽车电路(图1)。一个双N沟道的MOSFET将放大器的输出与线束断开,以响应每个输出端的高压条件。MOSFET、Q1A和Q1B都是常开型的,齐纳二极管D4及其偏置部分驱动调节器IC2输出的电压。该电路可保护IC1,它是一个适合汽车电子中音频警告和指示的1.4WAB类放大器。

在正常运行中,放大器输出的直流部分为VCC电源的一半—2.5V。在此例中,VCC为5V。11V栅极驱动全面地增强MOSFET工作,由于其反馈输入脚5低于其内部0.6V的阀值,分流调节器的输出关闭。如果每个输出都超过了5V,通过D3进入R5/R6分压器的电流,将反馈端子拉回到 阀值以上。分流调节器输出就会将MOSFET栅极电压从11V几乎拉到地电压,通过关闭MOSFET阻断了放大器的高压。MOSFET轻松地承受了持续的输出电压。在消除短路后电路返回正常运行。由于电路并不能即时响应,齐纳二极管D1和D2在故障刚开始出现时提供了保护。图2中的波形代表了一个正常运行的电路。放大器输出(迹线1)之一是一个在2.5V直流电压时偏置为1-kHz的正弦波。迹线2为线束上的信号。也可以从在2.5V直流电压时1-kHz的正弦波偏置开始,但是在200?s时,短接到一个18V的电源上。迹线3为分流调节器的输出,初始偏置在11V,并在响应过压条件时拉回到地电压。迹线4为线束的电流。该电流初始为正弦波,在响应过压条件时降到零值。

图1中的元件针对5V的运行优化了电路。对于其它电压,可以调节R5/R6电阻的值。分流调节器必须能够在饱和情况下工作,因此除了分流输出脚外,还需要一个单独的电源脚。该电路可经常地承受28V的短路电压而不会受损。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网友B:
稳压器加接扩流三极管组成

网友:
当输出电压超过设计值时,把输出电压限定在一安全值的范围内

网友C:
用稳压二极管和其他基本元器件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E:
保护电路应该串入电源,而不是并入电源

网友F:
过压保护触发电路吗

网友G:
过压保护的原因是电压异常的幅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保护电路设定的条件

网友H:
接在需要保护的电路与地之间

网友I:
过压保护电路用的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J:
电路中的过压保护是二级保护

网友H:
不让电路此点的电压不在升高

网友B:
最简单的过压保护措施是由一只继电器组成

网友G:
用稳压二极管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二极管本身就可以做限压保护器了

网友F: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C:
保护电压是取决于稳压管击穿电压。

网友E:
加个三极管和可控硅就OK了

网友D:
跨接在保护的线路两端

网友J:
通过500电阻供电,电阻上压降会很大

网友I:
由四个二极管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运用的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