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滴答定时器

楼主(2019-04-10):
各位大神,我刚开始学习使用GD32F130G8这个芯片,用官方例程测试LED灯,怎么感觉里面的1ms延时不对,配置滴答定时器怎么配置成1ms?

网友A:
先看下 你的主频  总线分频后给定时器的频率  然后再看定时器模块内计数周期等细节。 了解下 定时器时钟的频率从何而来是第一步,定时器本身配置是第二步。 第三步 在看应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