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V5.26配合Nu-link无法下载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0):
使用环境:keilV5.26
工具:Nu-Link
系统:win7-64位

问题:
使用ICP下载没有问题
在keil里面,下载按键灰色,无法使用
仿真设置和仿真器配置如下:
但是进入仿真以后,芯片还是通过ICP下载的程序;并不是keil修改过后程序;仿真异常;有时候keil一直报错

网友A:
重装下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下驱动,试试

还是不行额,驱动是这个吧

楼主:
可以了,没仔细看它的设置说明

网友B:
哪儿没有设置对啊

网友C:
我记得还可以使用软件仿真。

网友D:
下载选项设置对就行了。

网友D:
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还有设置说明?

网友F:
记住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换电脑试试

网友G:
最近我的Keil没法打开工程,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