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转4-20mA变送器原理分析

楼主(2019-04-10):
求大神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
该电路实际应用可以实现PT100转4-20mA,仿真也基本能实现。不知道怎么分析的,请指教

楼主:
求大神分析

网友A:
PT100的阻值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这就导致桥路有微弱的mV信号输出,然后经过运放放大,从而推动三极管,实现电流输出。

整个原理是明白的 不会分析那个运放电路

网友A:
动态分析运放。比如同向端电位升高,运放输出增大,从而达林顿输出电流变大。所以R15分得电压增大,反馈给运放的反向端变大。输出进而变小。
不过,我咋觉得你画的图有问题呢。反馈怎么放在外面了,不是直接反馈到运放的输入端呢

谢谢 实际电路应该是这样的 抄的别人产品上的电路,通过达林顿管作电流放大输出这样接才合理吧。仿真可以实现,就是运放加上三极管后整个电路没理解透

网友A:
电位器有很大的温漂,不建议使用电位器调节增益。

网友B:
先用仿真软件仿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