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一下这电路原理?

楼主(2019-04-10):
这个地为什么是悬空着的?稳压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典型电路。
理解不了就换吧。

网友B:
典型非隔离BUCK电路,220V AC整流滤波到300V左右,然后开关降压,Viper12A一般要求15V以上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非隔离BUCK电路,220V AC整流滤波到300V左右,然后开关降压,Viper12A一般要求15V以上的输出电压。 ...

这个是官方应用笔记上的电路,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是前面的电路中输出端的0V悬空是什么意思呢?
是怎么确保输出端与0V之前的电压是稳定12V呢?

网友C:
线路画错喽,应该是C1的负极接到GND,而不是和12V连接。
莫名其妙出来一个悬空的只有D4和C5的GND,L1上面无法续流,线路不成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路画错喽,应该是C1的负极接到GND,而不是和12V连接。
莫名其妙出来一个悬空的只有D4和C5的GND,L1上面无 ...

仍然可以工作的。续流期间,GND和Viper的S脚差一个二极管D4的正向电压,输出电压仍然可以从C5经过D5传到C4.

网友A:
ST的负压输出范例,跟楼主的图差不多的。

网友B:
楼上贴的2个官方电路我都在好多产品用过,工作稳定可靠,静态电流很小的。
更简单的是LNK304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