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826使用方法

楼主(2019-04-10):
我需要采集压力传感器输出的0-50mv的信号,并将其放大至3.2v左右接入mcu进行采集,请问如图所示设计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问问大佬吧!!!!!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由于输入信号没有给出具体的值。你还需要看一下手册共模电压的限制确认一下
在手册 ZHCS179F –AUGUST 2011–REVISED JULY 2016 图 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