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向量页重新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9-04-11):
最近用上了新唐的MCU,向量页重新映射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define        APPLICATION_START_ADDR        (0x6000)

__asm  INT32U  spChange(INT32U _sp)
{
    MSR  MSP, r0
    BX   lr
}

void  application_run(void)
{
    typedef void(*app_entry)(void);
    INT32U   *vectorTable = (INT32U *)(APPLICATION_START_ADDR);
    static   INT32U    _sp = 0;
    static   INT32U    _pc = 0;
    static   app_entry  app = 0;

    _sp = vectorTable[0];
    _pc = vectorTable[1];
    SYS_UnlockReg();//解除寄存器写保护
    FMC_ENABLE_ISP();//使能ISP
    app = (app_entry)_pc;
    FMC_SetVectorPageAddr(APPLICATION_START_ADDR);  //重置中断向量表
    spChange(_sp);
    app();
    while(1);
}
将断点设置在app()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ISPSTA的VECMAP是0x60(如下图一),应该就是APPLICATION_START_ADDR,看起来是正确的。另外看到sp指针也正常,如图二
图一:        图二:

图三是flash的0x6000的数据

当执行app()后,也能跳转到相应的app,app的代码能正常执行,但中断进入不了。
因为我在app中设置了每隔10ms响应一次SysTick_Handler。
app的代码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将app的rom起始地址改成从0x00开始,编译后烧录到主板上是正常运行的。
现在将起始地址改成APPLICATION_START_ADDR(即0x6000),反而不行。
所以我怀疑中断向量表没有映射成功。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是不是向量表重新映射是不是还有寄存器需要配置的?
另:现在本人使用的mcu是新唐的NUC029LAN
谢谢!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网友B:
是不是有个什么文件里面也要相应修改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方法。这个是什么类型应用,BSP里有没有相似的参考。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上面的代码是没问题的,其他同学可以参考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我都是按默认的,回头学习一下这些高级用法。

网友C:
这个属于什么类型操作。

楼主(点评):
其实也是很普通的应用而已,以前用其他品牌mcu也有类似的做法

网友:
解决了没,没用过这个,看看是不是有类似参考。

楼主(点评):
已经解决了,我上面的做法是没问题的,只是配置上没处理好

网友E:
这是IAP应用?

楼主(点评):
算是吧, 将boot和app放到同一个flash

网友F:
这种可以实现两套程序调换?

楼主(点评):
就是boot跳转到app而已

网友G(2019-08-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上面的代码是没问题的,其他同学可以参考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正遇到类似问题,我用的芯片是NUC200,从boot跳到APP后,中断不能正常运行。而单独运行APP是可以进中断的。

网友H(2020-06-24):
还没用过

网友I:
在config中的boot in iap with APROM/LDROM要打开。

网友J(2022-05-25):
你好,请问最后是通过怎么配置解决的呢,我的代码大致一样,但是中断向量表还是跳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