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ccs安装

楼主(2019-04-11):
求助!!!官网下的ccs,不管是直接双击,还是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都出现下图,求解决方式!!!感谢

网友A:
不懂啊! 帮顶住啊!

网友B:
解压后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压后运行

解压过了

网友C:
1.杀毒软件和软件管家关掉
2.解压到根目录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杀毒软件和软件管家关掉
2.解压到根目录再安装

都照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照做了,还是不行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必须可以,解压到c盘根目录试试。

网友D:
重新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必须可以,解压到c盘根目录试试。

谢谢啦,已经找到原因啦,用户名和安装路径都不能出现中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已经找到原因啦,用户名和安装路径都不能出现中文

截图不完全的后果,用户名和安装路径都不能出现中文,这是安装软件的大忌,TI的尤其严格,你安装到非c盘都很麻烦。

网友E:
我也装了N次 不成功 后面放弃了 . 兼容性差吧, 开始我怀疑下载的文件不完整.
以前6.0的时候装在WIN8 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