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 故障

楼主(2019-04-11):
各位大神,我的PICKT3昨天坏掉了,一直连接不上,错误信息如下: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The overcurrent logic has detected a fault condition on
either VPP or VDD. Please disconnect your circuit check
MCLR or VDD for a short circuit and then reconnect. Also,
ensure that your target current requirements do not exceed
the specified limits.
Failed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 3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楼主到Microchip官方网站上提技术支持请求。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microchip.secure.force.c ... ;fs=Search&p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到Microchip官方网站上提技术支持请求。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搜索不到

楼主:
难道没有人之前遇到过此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人之前遇到过此问题吗?

没有遇到过......
你怎么操作了一下坏的?

网友C:
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C:
方法:1,换台电脑试试看。
2,方法1不行,就换个晶振试试看。

网友C:
如果两个方法都不行,买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D:
看看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

网友E:
对于低价格的设备,我们都有备份,一个不行换另外一个,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很容易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你怎么操作了一下坏的?

就是烧录,烧了不少机器。突然就烧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1,换台电脑试试看。
2,方法1不行,就换个晶振试试看。

重新买了一个就可以烧了

我的摔了一下就不能用了,换了个晶振好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个方法都不行,买个新的试试看。

重新买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钓鱼大师换个试试 简单粗暴有效

买了一个新的就可以了,但是坏掉的代理商会帮忙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新的就可以了,但是坏掉的代理商会帮忙修吗?

修一次的时间会比较久哦...真的还不如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一次的时间会比较久哦...真的还不如重新买一个..

网友G:
看楼主换了一个好了(电脑和软件都没变).看样子是kit3硬件坏了.是不是原装的?还是淘宝随便买的?

网友H:
估计是里面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就好。控制VPP电压得三极管。
我以前两个kit3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I:
什么地方短路了。你先换一个目标板试试,不行的话就要拆开检查了。

网友J:
固件坏了?

网友K:
先不接目标板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看看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了
是不是kit3供电,如果是,换目标板自己供电

网友L:
可能是里面的供电电路出问题了,拆开烧写器,直接飞根线,连接USB的+5和烧写器内部芯片的电源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里面的供电电路出问题了,拆开烧写器,直接飞根线,连接USB的+5和烧写器内部芯片的电源端。 ...

蒜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源相关的电路烧了,插错短路,负载太大等等都可能。
自己做工装最好有定位或者是防反等措施,工具不是万 ...

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L:
负载另外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2022-05-27):
可以用用ki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