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如何启动iptables

楼主(2019-04-11):
我已经移植好iptables在开发板,可以设置iptables规则,但是如何启动,因为新塘的不支持service iptables start的service指令,请问还需要移植哪些配置呢?

网友A:
建议ARM9的问题去新唐的牛卧堂咨询。

网友A:
这不是Linux的内容吗,跟芯片也有关系?

网友B:
我当时用iptable在linux系统下做端口转发,推荐你两个网址参考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https://blog.csdn.net/luozhen07/article/details/48051005
https://blog.csdn.net/zhang_danf/article/details/50461350

网友C:
不太懂,不过我用Linux系统时候遇到过这个功能

网友D:
这个还需要设置很多吗
以为直接系统里就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