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一直编译build faild

楼主(2019-04-11):
Debug build of projec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k18.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5, mplink.exe v4.35, mcc18.exe v3.35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hu Apr 11 11:07:37 2019
----------------------------------------------------------------------
Make: The targe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k18.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4520 /i"C:\MCC18\h" "k18.c" -fo="k18.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ake: The targe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main.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4520 /i"C:\MCC18\h" "main.c" -fo="main.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ake: The targe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delay.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4520 /i"C:\MCC18\h" "delay.c" -fo="delay.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ake: The targe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k18.cof"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l"C:\MCC18\lib" "..\..\..\..\MCC18\lkr\18f4520.lkr" "k18.o" "main.o" "delay.o" /u_CRUNTIME /u_DEBUG /m"k18.map" /w /o"k18.cof"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unknown switch: /u_CRUNTIME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C:\huijingziliao\shiyanlicheng\HL-K18 18F4520 V8.0\1 LED1X1\k18.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5, mplink.exe v4.35, mcc18.exe v3.35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hu Apr 11 11:07:40 2019
----------------------------------------------------------------------
BUILD FAILED

网友A(点评):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刚入行被这个困扰两天了,做什么都编译失败

网友B:
代码里有条件编译设置吧?感觉是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里有条件编译设置吧?感觉是设置错误

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是接着别人的开发板学习的。里面的例程应该是通过实验的。我是新手照着操作打开例程来实验,总是编译出现这个错误,不止这一个程序,感觉应该是代码外的问题
#include <p18cxxx.h>
#include "k18.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 = 0x01;
unsigned char  b;

k18_init();/*HL-K18主板初始化*/

TRISD=0X00;/*设置D口为输出*/

COL1=1;/*选通点阵管的第一列的LED,点阵管的第一列的LED作为显示LED*/

while(1)
        {
        PORTD=00000001;
        /*点阵管亮或灭*/
        }
}

网友C:
是不是编译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D:
换个编译器试试。

网友E:
Error - unknown switch: /u_CRUNTIME
估计你换过编译器了

网友F:
编译环境没有配置好

网友G:
工程没有配置对。

网友H:
调试出来了吗

网友I:
弄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