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R8/K8的待机功耗

楼主(2019-04-11):
自己设计的板子,采用STM8L152K8,初始化GPIO,halt之后,功耗大约35uA,电源电压2.8V。
检查不出问题在哪里,K8芯片是BGA太小,不好跳线检查。
索性在STM8L Nucleo上测试,这是官方的demo板,所有GPIO都配置好,直接halt,发现待机电流60uA左右。
而且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VLCD这个只有一个滤波电容的管脚,电压和VDD一样,软件没有任何配置LCD。
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这个现象吗?
以前测试STM8L051F3的芯片,待机功耗是正常的,1uA的级别。

楼主:
Nucleo官方DEMO电流60ua是由于PA2接了一个方波信号输入,把PA2配置成高阻输入,电流降低到15uA左右,还是太高了。

楼主:
Nucleo官方DEMO电流60ua是由于PA2接了一个方波信号输入,把PA2配置成高阻输入,电流降低到15uA左右,还是太高了。
这个信号是从板载ST-LINK2的STM32 MCU输出T_MCO信号给STM8L的PA2,即使把PA2设置成高阻,待机电流还是很大。
把STM32输出的T_MCO回路的R21开路掉,PA2上拉,待机电流就到1uA以下了。
我自己的产品板子,MCU待机电流正常的,是LDO静态电流太大,数据手册写的是1uA以下,实际35uA的,有待研究,这个板子太小,不好跳线测试。

网友A:
没有这么深入过

网友B:
时钟怎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