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继电器触点接电容还是压敏电阻

楼主(2019-04-11):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灭弧原理:产生电弧是因为回路电流突然变化,就是电流变化率(dI/dt)很大,加上回路电感L产生高压跳火(楞次定律:感生电压V = -L * dI/dt)。回路L一般无法改变,因此,只有减小电流变化率(dI/dt). 无论什么方法都是为了减小(dI/dt). 就是让电流变化平缓一些,再平缓一些。。。直到电路闭合或者断开。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灭弧原理:产生电弧是因为回路电流突然变化,就是电流变化率(dI/dt)很大,加上回路电感L产生高 ...

额,谢谢,不过不是很懂,那是电容好点,还是压敏电阻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谢谢,不过不是很懂,那是电容好点,还是压敏电阻好?

你把具体电路、电压、负载电流,等具体情况给出后才好说。

网友C:
两种方法都不好。

楼主:
为什么接上压敏电阻后,只能通断零线,不能通断火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接上压敏电阻后,只能通断零线,不能通断火线?

因为你是在继电器触点接压敏电阻,当触点断开时压敏电阻还并在上面,虽然电流不大还是有电流的,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