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交流正弦电压导致LED击穿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4-11):
       我公司做了好几年的一款产品,现出现LED白灯指示灯暗,用万用表量发现已经击穿,不良率为0.15%  而且发现经过测试的板子,在组装和包装步骤均有发现不良。
部分电路如图:

变压器次级用示波器探得为5v正弦波
用示波器探得R16的峰值电压大约1v,如下图

LED1的峰值电流是否为1v/5.1欧?约等于196ma?
做了好几年的产品一直没有问题的,联系LED工厂说没换过制作材料和工艺。
求大神指导如何分析。R16取值是否偏小?

网友A:
R16取值的确偏小。改为510R

网友B:
实践已经说明问题,R16取值偏小。

网友C:
电路太少了

网友D:
限流电阻太小,另外在LED回路中再串一个二极管吧,LED的反向耐压通常都不高,尤其是白光,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E:
LED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