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段时间后MCU内EEPROM数据丢失

楼主(2019-04-11):
现有一个产品,用的国产的MCU,在开发测试和试产时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现在过了大概4个月左右,出现一部分产品EEPROM里的数据丢失,重新上只有在通信时有写操作,而且出厂只通信写EE一次,后续就是上电读取一次,并没有什么频繁的读写操作,电源电压也是稳定的,请各位前辈坛友支个招

目前的问题优化了程序,正在老化测试,欢迎各位讨论和指点:

@away9527 :上电一段时间电源稳定后再读、备份,如果还是出现丢数据现象,换其他品牌的MCU
您好,问一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因为我这边最近也遇到了基本一模一样的问题。跪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备份下,写几个地方,检查恢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下,写几个地方,检查恢复下吧

多谢,把数据存储两个地方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空间不够了,128字节的EE已经被我用了近80个,唉~

网友B:
不要把数据一次打包在一起
80个字节对吧!
每10个字节做一次校验和,分批8次存完
第一批10个字节如:0,1,2,3,4,5,6,7,8,9,2d(校验码)
第二批10个字节如:1,2,3,4,5,6,7,8,9,10,3D
EEPEOM就这么存:0,1,2,3,4,5,6,7,8,9,2d,(分隔0x55),1,2,3,4,5,6,7,8,9,10,3D,(分隔0x55),第三批第四批类推....
如果有哪一批数据校验不对就填入初始值,跳过继续读下一批

网友B:
我说的也只能解决你一部分问题,当然你还是看看你程序哪里处理的不到位
我还要做产品,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也只能解决你一部分问题,当然你还是看看你程序哪里处理的不到位
我还要做产品,闪了

感谢感谢,快晚上十点钟还在忙开发,常态啊,我发现没有一款东西是不用加班能搞出来的

网友C:
MCU质量不行吧?

楼主:
是的,刚才我在另一个帖了回复过您,有电源的关系,使用直流开关电源是不会出现丢失问题的,也有MCU质量的关系,国产小厂货,是有一些小问题,现在只能优化下代码看看出现丢失的几率,要完全百分百解决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您觉得呢?

网友D:
读出来丢失的内容,看看是丢失了几个bit,还是大面积的被擦除了。

网友E:
检查一下 有没有偶发大静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出来丢失的内容,看看是丢失了几个bit,还是大面积的被擦除了。

应该是整个EE全部擦除了,保存到数据全部变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 有没有偶发大静电呢?

是指人体接触发生的静电吗?充电器过来的电,接地不知道做的怎么样

网友F:
正准备想用国产的内置EEPROM的MCU呢,被你这么一说,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准备想用国产的内置EEPROM的MCU呢,被你这么一说,犹豫了

不要犹豫,为国产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网友G(2022-09-08):
MCU品质有问题。

网友H:
如果是被擦除,读出来不应该是0xFF吗?怎么会是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