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21ic DIY秀】USB Radio

楼主(2019-04-11):
原理图,固件,软件(64位)
https://whycan.cn/files/members/1401/USB-Radio.rar
仅在中文win7 x64下测试了,如果您测试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后面留言
一些说明
Windows自带驱动,但win7下默认是禁用的须启用电台设备

win7下录放音如果出现爆音,是由于DPC过高,可用检测DPC的软件查看。
录音效果文件
https://whycan.cn/files/members/1401/recorder.rar

网友A(2019-05-16):
楼主厉害!就是这个ADC弱了点

网友B:
用TEA5767模块+USB单片机做过         USB模拟复合设备 声卡(麦克风+扬声器)+HID, 闲的蛋43疼,HID控制频率, AD采集声音麦克风到电脑,电脑又用单片机虚拟的声卡DA播放出去。
还用牛887逼的小数分频PLL芯片加高精度晶振做了个FM发射器,更蛋76565疼,直接对芯片写频率输出,比如频点100M,8位声音修改这个100M上下偏差正负0--50Khz

网友B:
楼主这个界面像当年那个silab的软件

网友B:
楼主有开源代码吗,想学下电台接收器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