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一款经典三相高压IGBT/MOSFET半桥驱动IC

楼主(2019-04-11):
SLM2136可完美代替IR2136S 性价比高,Q695997391

楼主:
LM2136是高电压,高速电源MOSFET和IGBT驱动器有三个独立的高和低侧参考输出通道3-相应用。专有HVIC和锁存器免疫CMOS技术实现了坚固耐用整体施工。逻辑输入是兼容标准CMOS或LSTTL输出,低至3.3 V逻辑。一个当前的行程功能终止所有六个输出可以从一个外部电流检测电阻。启用功能是可用于同时终止所有六个输出。提供漏极开路FAULT信号以指示过电流或欠电压关机发生。过电流故障条件被清除在外部编程延迟后自动进行通过连接到RCIN输入的RC网络输出驱动器具有高脉冲电流缓冲器舞台设计用于最小驾驶员交叉传导。传播延迟相匹配,简化了使用高频应用。浮动通道可用于驱动N沟道功率MOSFET或IGBT在高端配置中工作电压高达600 V600V三相桥式驱动器

楼主(2019-05-30):
我们还有 SLM2101  SLM2103 SLM2104 SLM2106  SLM2108 SLM2110 SLM2136 SLM2184 可完美代替 IR2101 IR2014 IR2104 ......

网友A:
数明的drive好像效果比杭州那家的好,不知道为啥没有量

楼主(2019-08-08):
引用 网友A:
数明的drive好像效果比杭州那家的好,不知道为啥没有量

只要质量好, 量早晚有的,现在我们出的也不错。

看来你是树明的,就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被收购 哈哈

网友B:
瑞典inspectis超高清视频显微镜,奥影检测国内代理商

楼主(2019-12-25):
数明新产品 SLM21867..代替IR的21867

楼主(2020-11-02):
我们公司将推出光耦隔离系列,

网友C:
数明的不便宜

楼主(2021-08-19):
2136  到货 到货

网友D(2022-01-20):
麻烦问下,贵司的HVIC能以晶圆形式出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明的drive好像效果比杭州那家的好,不知道为啥没有量

质量很多应用场合还是士兰好多了;

量的话,他们本身都没有自己晶圆,买的晶圆,价格也没有优势;

起步的时候服务还好,现在参考欧美模式服务上相对也差很多;

士兰连上桥保护都没做,质量能好在哪里,士兰驱动卖的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