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8323 MPLAB X IDE编译生成hex文件问题

楼主(2019-04-11):
各位贴吧大神:
我最近在做bootloader时候,看了MPLAB X IDE生成的hex文件,hex文件里面的地址和真实地址是两倍的关系,编译器认为一个FLASH ROM单元的位数是8位,但实际上有16位,这个是要在编译器那里配置么,谢谢

网友A:
先烧录进去看看对不对。

网友B:
你只需知道每条指令是14位宽,即每个地址的有效位数为14位

网友C:
"hex文件里面的地址和真实地址是两倍的关系" 这我不太理解,没见到过。
HEX 文件中,第一个字节(8位)是长度,第二,第三字节是长度,第四字节是数据类型,后边的字节都是数据,最后一个是校验和。
做 bootloader, 你读取HEX 文件后,按照地址把对应的数据写到FLASH就可以了,记得校验。

网友D:
因为PIC16F1的单字指令长度是14bit, 所以, 是由2个8bit 字节的拼起来的.
所以, hex中地址是实际地址的两倍..
这个没法修改配置,
做bootloader解析hex的时候, 需要自己清楚为啥是这样的, 然后按这个原理解析就行了...

网友E:
自己按照规则解析hex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