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关于看mos手册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9-04-11):
有一个参数Gate-Source Voltage 正负12,是表示开启电压最大阈值是12V吗
还有,下面第二个红色框里又说最大阈值是1.4V。不是很懂这个意思,望指点

网友A:
第一个Vgs是说栅源电压压差不能超过12V,否则可能损坏MOS。第二个指开启电压,一般Vgs超过0.7V就认为DS导通,超过1.4V就肯定是导通了。

在最大电压范围内,电压越高,导通的电流越大是吗

网友B:
感觉 是  在0.7V以后,mos管工作在放大区   不知道 到多少电压能工作在饱和区 ,如果后端驱动的电流比较大,建议是直接全压驱动,好像 烧mos管就因为驱动电压不是饱和电压导致的 ,没怎么用过大功率 mos管,所以可能说的有不对的地方,个人理解

网友C:
前者为最大电压,后者为门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