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ATLAB

楼主(2019-04-11):
A2=imcrop(CTI,[1 6 63 63]);
哪位大侠可否告诉我MATLAB里对数字图像运用imcrop这个函数时,怎么确定图像的矩阵原点?

网友A:
@gaoyang9992006   来给分析一下

网友B:
imcrop(I,[a b c d]);%利用裁剪函数裁剪图像,其中,(a,b)表示裁剪后左上角像素在原图像中的位置;c表示裁剪后图像的宽,d表示裁剪后图像的高

网友B:
用图像参数获取的函数啊。
>> fileinfo=imfinfo('D:\图片\fengjing.bmp');

>> W=fileinfo.Width

>> H=fileinfo.Height

3D图像这块有吗
@lihui567 :觉得满意请给我回复的楼层点个赞
@lihui567 :我是科学家,啥都做。
老兄做图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