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IO口输入问题

楼主(2019-04-11):
P04一直为高

网友A:
当然是高了没错,你电路就是2.5V,对于单片机2.5V就是高电平。

网友A:
你将这个端口接地肯定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你这个电路那个位置就是2.5V,你两个电阻一样大。这样单片机接入口是不会影响外部电阻的,所以是高电平

网友B:
如果你那个是可变电阻,那可以调整看看效果,肯定低于某个值会显示低电平。

网友C:
判断这个有效没有效,你要直接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测。

楼主:
我没有接入DC5v的时候也是高电平!!!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接入5V和没有接入5v都是高电平!!!

网友C:
接地看看,你确认管脚没有搞错?试试其他管脚。

网友C:
还有你先像这个管脚写0,然后再设置为输入试试。

网友D:
会不会是分压电阻大了?小点试试看呢?应该好找原因

网友E:
这个单片机好像3V就能工作,你分压2.5V,肯定高电平

网友:
你直接接地看看。

网友A:
无法理解,为何你接地还能测高电平。。。是不是电路没有弄对。

网友F:
楼主为何不直接接地测试。

网友G(2019-11-27):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入DC5v的时候也是高电平!!!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配置io口为准双向,其他和你一样,无论外部输入接高接低,引脚读出来一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