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N76E003的I2STAT状态字的详细说明

楼主(2019-04-12):
图中说的有27种值,具体每一个值(或状态码)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可以找到详细说明。或大佬们说说。
建议资料做详细点,不要语焉不详的。。。

网友A:
Master模式:
1)      发送 START 信号成功,状态寄存器的值=0x08
2)      作为 I2C Master 没有发送 STOP 又发送 START 信号成功,状态寄存器的值=0x10
3)      发送地址+W 成功并收到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18
4)      发送地址+W 成功并收到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20
5)      发送数据成功并收到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28
6)      发送数据成功并收到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30
7)      Master发生仲裁失败,发生 I2C中断,STATUS寄存器的值=0x38
8)      发送地址+R 成功并收到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40
9)      发送地址+R 成功并收到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48
10)    收到数据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50
11)    收到数据并返回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58
12)    总线错误,状态寄存器的值=0x00
Slave模式:
1)      收到 RE-START 信号或者 STOP 信号,状态寄存器的值=0xA0
2)      收到 SLA+R 信号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A8
3)      作为 Master 仲裁失败 HW 会自动转为 Slave,之后收到 SLA+R 信号, 状态寄存器的值=0xB0
4)      发送数据并收到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B8
5)      发送数据并收到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C0
6)      从接发送最后一个数据,但是居然收到的是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C8
7)      从接收到 SLA+W 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60
8)      作为 Master 仲裁失败 HW 会自动转为 Slave,之后收到 SLA+W 信号, 状态寄存器的值=0x68
9)      收到数据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80
10)    收到数据并返回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88
广播模式:
11)   广播模式收到 SLA+W 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70
12)   广播模式仲裁失败,发生 I2C中断,STATUS寄存器的值=0x78
13)   广播模式收到数据并返回 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90

网友B:
手册是最权威的。

网友C:
162页 各状态码表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建议资料做细致点,比如“详细说明,见表XX-XX"等指示

网友D:
master模式: 发送地址+W 成功并收到 NACK,状态寄存器的值=0x20,这种情况下,主机可以继续向从机发送数据吗?,为什么不能收到ACK   ?  谢谢,小白一个,请指教。

从传感器的资料看,使用的地址是正确的。

网友:
是的,有些内容资料没有说明白

网友E:
一般够用 。

网友E:
我一般不直接搞太复杂,都是用简单的凑。
参考例子,修修改改。

网友F:
功能好强的

网友G:
只要常用的意思了解就行了。另外看看英文版手册。

网友H:
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H:
都是同一个结果:SI置位,产生中断

网友I:
手册里面肯定找得到。不然就是手册缺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