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气压传感器作用原理

楼主(2019-04-12):
有木有做电子烟的小伙伴一起交流下。
最近在研究电子烟,拆解了JUUL电子烟,发现电子烟里面有两个气压传感器BMP280和MS5837。
不太清楚为啥需要两个气压传感器。
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可以大家交流下。

wei816 可以一起交流下 QQ2656445205
@blade55 :看来阁下知道得很多,是否可以请教下,谢谢。对于这个产品我还是挺熟悉的。
你还是说“请教”更准确

网友A:
用气压传感器是为了更好的模拟吸烟的动作过程,但是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当年我做的方案是透过检测咪头输出信号的强弱来模拟吸烟的动作过程,这是低成本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压传感器是为了更好的模拟吸烟的动作过程,但是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当年我做的方案是透过检测咪头输出 ...

我主要是没想明白JUUL为啥要同时用两个气压传感器,BMP280监测大气压,MS5837监测吸烟负压。
但是我觉得一个就够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用途。

网友B(2019-06-04):
你好!Ms5837我认为是检测大气压,它的压力范围很广,BMP280,是检测负压,针对一个大气压以下的负压。这就相当于麦克风在手机里的双麦应用,可以有参考大气压。而且5837,可以检测温度,会更靠近发热丝。我没有拆机图。可以一起讨论,我是做麦克风的,可以做一款材料,替代传统咪在电子烟里的应用,希望一起探讨下。qq5227256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Ms5837我认为是检测大气压,它的压力范围很广,BMP280,是检测负压,针对一个大气压以下的负压。这就 ...

你好,你应该说反了,5837是检测负压,bmp280才是检测大气压,5837离发热丝也有点距离,无法准确检测到发热丝温度。

网友C:
这款传感器,我朋友去年已经开发成功,一起交流交流
希望有想法的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D(2019-07-19):
我是做传感器的,正在研究如何制造电子烟用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传感器的,正在研究如何制造电子烟用的压力传感器

你好,现电子烟气压传感器有贴片式的吗?买了几个拆了看下都是HI式的

网友C:
有新的想法 可以多沟通

网友C:
不限行业与专业

网友F(2019-08-20):
MS5837气压传感器是绝压型压力传感器,输出绝对压力值。如果将传感器置于我们生活的大气环境中,气压值的输出为当前环境大气的气压值,而环境气压值是随着天气,地理位置而变化的,所以,需要通过一个参考气压传感器实时监测环境气压,另一个气压传感器监测吸气通道气压值的变化,结合参考气压值,两者相比较,进而计算判断吸气通道的压力变化量,实时调整加热器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S5837气压传感器是绝压型压力传感器,输出绝对压力值。如果将传感器置于我们生活的大气环境中,气压值的输 ...

貌似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20-07-12):
引用 网友E:
你好,现电子烟气压传感器有贴片式的吗?买了几个拆了看下都是HI式的

PCB封装底面贴

网友H(2020-09-14):
一个普通气压检测环境大气压,一个防水气压检测电子烟气道内部的气压,吸烟时比较两个的气压差值。因为气压是波动的,若用一个会有较大误差,甚至引起误触发,比如在做电梯的时候。还有就一种差压可以直接应用。单个就可以,现在有几个厂家在用了。型号是SPL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