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024是低位先移动还是高位先移动

楼主(2019-04-12):
按照正常时序,D0已经到右边了。我理解的是低位优先。
但是实际上好像是高位优先。。所以怎么理解这时序图???

网友A:
图上不是标明了先高后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标明了先高后低吗

N=0?所以左边是开始不是右边是开始?我是按照正常时序图,最左是最后,所以是低位。如果按照左边是开始,那么下面几行怎么看??下面几行是右边开始的。只是不明白,怎么看时序图。一般不都是按照示波器那种出发?一个方向的?如果是高位开始,那么这里不能按照时序图看??》